顶星TM N68s

楼主(2014-12-05):
点开关不触发,强制加电可正常显示,IO是W83627EHG 开机瞬间,68脚有3.3V跳变,-SLP_S3始终为高电平,请问这个SLP_S3是由什么发出的,或者拉低的

网友A:
SLP_S3#信号是桥发出的高电平,请你查触发信号,根据你说的条件应该是断线。

网友:
还是看看IO到绿线之间是不是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_S3#信号是桥发出的高电平,请你查触发信号,根据你说的条件应该是断线。

触发信号是IO发出的么?

网友:
绿线断线不好找,,那根线很细的!!直接飞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