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条

楼主(2014-12-05):
换高压条开启信号 和亮度调节是不是可以不接

网友:
应该要接的啊,亮度调节可以不接

网友:
必须啊。亮度可以不接

网友:
不接开启怎么行  调节可以不接 就是不能调亮度了 最好都接上 就一根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能省的

网友:
只需要接  地  ON/OFF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