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道严重硬盘怎么复制数据

楼主(2014-12-05):
一块笔记本750G硬盘,读取数据极慢,检测全是橙块。硬盘对拷数据无法进行。这种硬盘怎么才能拷贝出数据?

网友:
硬盘不是只要能认到就可以恢复嘛?

网友A:
坏道越多,越要降低系统检测的环境
WINDOWS下不可以的,可以换DOS下  BADCOPY 类软件有很多,数据重要的话 用DE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道越多,越要降低系统检测的环境
WINDOWS下不可以的,可以换DOS下  BADCOPY 类软件有很多,数据重 ...

全盘都要拷贝,BADCOPY可能不行。

网友:
MTL也可以试试

网友:
MTL可以一试,但是已经把用户打发走了。

网友:
坏道盘最好是做镜像了

网友:
什么盘呢@~

网友B:
我汇报一下战果。用U盘启动DOS进行MTL硬盘对拷,结果从一开始极慢,失去耐心后选择放弃前面5G,从5G(10000000 LBA)开始克隆,一路没有一个坏道,以正常速度在3小时内完成全盘克隆。但目标盘仍然是一个空盘,源盘分区结构也紊乱了,原分区包括数据全丢失。我想可能是没有从头开始克隆的原因。下次只能从头开始克隆,如果太慢就没有好的办法了。

网友A:
镜像后本身不要重新处理的,前面5G不要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用DISKGEN   易我分区类的,恢复分区  超级硬盘数据恢复类的扫描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镜像后本身不要重新处理的,前面5G不要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用DISKGEN   易我分区类的,恢复分区  超级硬盘数 ...

这种DOS系统太古老,而且使用生疏,出了差错不好补救,最好不用。最好在WINDOWS或PE下进行处理,补救手段也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汇报一下战果。用U盘启动DOS进行MTL硬盘对拷,结果从一开始极慢,失去耐心后选择放弃前面5G,从5G(10000 ...

镜像完以后,用DISKGEN恢复分区就行,只是C盘看不到数据,后面的区,都能正常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像后本身不要重新处理的,前面5G不要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用DISKGEN   易我分区类的,恢复分区  超级硬盘数 ...

说的有道理呀,只要恢复分区,后面几个区的数据,都是完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DOS系统太古老,而且使用生疏,出了差错不好补救,最好不用。最好在WINDOWS或PE下进行处理,补救手段 ...

对于维修和数据恢复来说,DOS系统比WIN系统好,原因是,DOS系统没有病毒,没有其它运行的程序干扰,DOS系统是非常干净,纯净的。

网友:
免费的工具,可以用MTL ,收费的工具,用DE,直接提取数据,不用做镜像,方便快捷,只是要花钱买工具。

网友:
采用UDMA的DE分头提取数据,坏道太多的话那也没办法

网友:
MTL 不错, 挺好用的

网友:
MTL可以吧    vvv

网友:
用winhex镜像,记得选择跳过坏扇区并设置跳过的扇区数,完成后用rstudio处理镜像提取文件。至于担心加载出差,可以上个sas卡,要恢复的盘挂卡上,进系统后再启用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