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面的散热晶片裂纹了还能不能用了?

楼主(2014-12-05):
显卡上面的散热晶片裂纹了还能不能用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如图

网友:
那不是散热晶片,那是显卡核心。

网友:
烤爆了不能用。

网友:
我记得曾经有硅晶片角被磨了,都不能用,你这肯定也用不了

网友:
这还能用???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核心爆裂了,能用就见鬼了。。

网友:
不能用了,里面已经碎了

网友:
直接换新的吧,这都能弄爆

网友:
这个有点像打磨的显卡

网友:
这是显卡晶体 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
肯定不能用了呀

网友:
都这样了,肯定是不行的了

网友:
是我肯定不用了 的  垫铜牌吧

网友:
铜片  还好用的

网友:
以前我也把一个芯片烤的裂了。害得我换了一个

网友:
如果是断个小角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上面都裂成这样了,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
不能用了,都碎了

网友:
有没有回收的,我有一包呢

网友:
缺角还能用,这个估计不行了

网友:
LZ还远程培训过,芯片主要就是这核心了,有一点损伤肯定就不行拉

网友:
显卡核心碎裂,没戏了。

网友:
别想用了,烤暴了

网友:
怎么弄的。。。

网友:
这一看就是坏了啊,不能用了,别浪费时间哦

网友:
心碎了,还有什么用

网友:
试下不就清清楚楚

网友:
核心爆了,不能用了

网友:
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
应该是不能用了

网友:
你这个晶体都爆裂了 哥们 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