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ES2L不跑码

楼主(2014-12-05):
技嘉G41M-ES2L,客户拿来的时候说能通电不显示,接手上诊断卡,不跑码,发现灰尘挺多的,拆下主板清理干净,掰掉纽扣电池,顺便把内存也清理了下,发现板子清灰完毕,还是挺新的,裸板上电,跑马显示了,装进机箱,搞定!
客户说顺便给重装个系统呗,哎,跟客户说了,多三十块钱系统安装费,客户同意了,直接U盘ghost了一个XP过去,gho一半,直接黑屏了!风扇还在狂转,心中一百万个草泥马.......,按重启,风扇狂转显示器没反应,断电上诊断卡,重新开机,还是不显示。,发现又不跑码了,清空BIOS后还是不跑吗,拆下板子,测全板供电都正常,PCI 16 有3.3V时钟正常,晶振有压差正常,把bios拆下重刷,还是不跑码,一气之下把串口芯片都给拆了,还是涛声依旧!!!!!!!!
话说折腾了半天,终于又跑马了,卡内存C1 C0 ,直接拆下bios又刷了一遍,上机,一路跑马亮机,裸机试了好几次,本以为完事了,装上硬盘,继续gho系统,记过gho一半,又黑屏了,电源换过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机箱短路。折下来装系统试试。

网友B:
用的集显还是独显,感觉好像是哪个供电不稳定

网友:
北桥虚焊了吧

网友:
桥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箱短路。折下来装系统试试。

机箱开关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集显还是独显,感觉好像是哪个供电不稳定

集成显卡,如果供电不足,我也换过电源了!

网友:
论坛搜了下,怎么感觉这个板子,挂桥的几率很大!!!!

网友:
就没人了嘛

网友:
先加个独立显卡装系统  把桥的散热都做好   加独立还是不能装的话  基本可以确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时不好维修的

网友:
南桥有问题,,如果机箱没问题的话!!

网友:
供电没问题??
分析下看哪是不是有虚焊了。。。

网友:
你的什么机箱,普通机箱的话桥的几率大,如果是品牌机机箱的话那就是机箱连电几率大

网友:
按时序仔细检查

网友:
技嘉的先刷bios

网友:
11233好的 哥哥

网友:
这个主要是不稳定虚焊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下桥了

网友:
你的板整好了没有,我的跟你的有点像,但我的是掉电,你的是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