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安泰信这两天老是叫春

楼主(2014-12-05):
调动下电压 就报警,一直不间断的叫,吵死我了,关掉再开就不叫了,然后调下点压又叫春了。这么意识??

网友A:
是不是短路了,我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短路了,我的就是

问题是,理论上  报警 应该是短路了。可是我的还能用啊。重启就OK了

网友:
郁闷啊,这帖子这么不得劲啊,有点凉飕飕的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不调电压大小就不会报警的

网友B:
这个牌子的电源质量到底怎么样,想买一个不知道能用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的电源质量到底怎么样,想买一个不知道能用住不?

感觉也不是很差的那种,用的电源不多,不是很了解

网友:
哪里接触不好了吧

网友C:
可能是输出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输出短路了。

这两天低调了很多,不叫了

网友D:
看上面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我的电流表也有声音!也没弄呢!但我就知道!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拆开清灰了!然后,风扇像被附了魔咒一样!哈哈!要不楼主打开看看!没准“芝麻一开门”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上面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我的电流表也有声音!也没弄呢!但我就知道!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拆开清灰了! ...

你的声音可能是风扇灰尘多导致的,我的不是噪音,是报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