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喇叭无声音,耳机正常

楼主(2014-12-05):
联想G485 喇叭没有声音,驱动正常,耳机的有,,系统重装过,还是一样

网友:
喇叭测试过是好的  难道会是音频接口

网友:
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感觉先换声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A:
坛子里好像有类似的帖子,楼主找下。时间隔久了,我忘记是怎么修好的,没记错应该是功放芯片吧

网友:
是功放芯片的问题,换一个好了

网友:
查功放电路

网友:
音频接口测量过了 没有问题  下一步 换下攻防看看了

网友:
共放心片可能性最大

网友:
楼主都说了音频接口了,怎么去去测呢?

网友:
先换耳机接口,不行再换功放芯片

网友:
音频接口弹片没弹上来。

网友:
公放芯片的可能性大些还有少数是BIOS问题

网友:
装的是WIN7吗

网友:
喇叭是不是好的测下,接口也有可能

网友:
有可能是耳机接口有问题。。。

网友B:
看下功放的开启信号有没,耳机接口那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好像有类似的帖子,楼主找下。时间隔久了,我忘记是怎么修好的,没记错应该是功放芯片吧

修好了 谢谢兄弟 。。是耳机接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功放的开启信号有没,耳机接口那过来的

谢谢 兄弟    我修好了  过程是这样的  原机的功放是   CX20671-21Z    我用CX20671-11Z  换上后内置喇叭有声音了,,结果耳机没有声音了,,我又换回原来的功放,还是一样  耳机没有,,,喇叭有,奇怪,,,把耳机接口拆出来   想找个换  ,,没有找到,就又装回原来的耳机接口,,,结果好了  ,,,现在怀孕是接口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