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主板ADP3110A芯片代换

楼主(2014-12-05):
有一块华硕P5QL PRO主板上电就保护,拔掉12V供电不保护,查CPU供电有一上管击穿,换好后插上12V不上CPU开机不保护,但只要上CPU开机就保护,怀疑驱动芯片ADP3110A损坏,但没有相同型号代换,不知能用其他什么型号的芯片代换。

补充内容 (2014-12-7 10:27):
从旧主板上拆了一个ADP3418K芯片换上,能开机进系统一切都正常,但在BIOS里检测不到CPU电压,CPU电压为红色0V,其他电压都检测正常,在系统里用软件检测各电压都正常,不知是不是后换的这个ADP3418K芯片的问题。

网友:
订芯片,换吧

网友:
最好是连芯片、MOS管一起换

网友:
没有坏板找吗???或者再分析一下有没其它问题,先处理了再试试。。。

网友:
MOS管,,芯片一起换,,芯片最好原型号换!!代换容易出问题!!

网友:
淘宝能帮到你

网友:
在旧主板上找了一只型号为ADP3418K的芯片换上能正常使用,进系统一切都正常,但在BIOS里检测不到CPU的电压,CPU电压为红色0V,在系统里用软件检测电压正常,不知是不是换的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在旧主板上找了一只ADP3418K的芯片换上,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一切都正常,但在BIO里检测不到CPU电压,CPU电压为红色的0V,其他电压都能正常检测,在系统里用软件检测电压正常,不知是不是后换的这个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