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高手指点HP CQ42不过隔离,不触发

楼主(2014-12-05):
本人在修一块HP CQ42 笔记本主板,没有19V的插头线,只能自己飞线,我正极接的l图中的1,2脚,负极5,6脚,不知飞线对不对,请高手们指出19V 电压到PQ52,三脚电压只有0.75V,我强行把三四脚接通,有待机电压3V 5V,就是不触电,请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A:
不行的,必须要专用的HP头,带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必须要专用的HP头,带检测的。

是不是要哪个19V接口哪条电源线,我没有

网友B:
必须要找到那根线,你这样飞的话就会少一个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当然不开机了

网友:
没有就插着适配器修,做维修须具备哦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找到那根线,你这样飞的话就会少一个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当然不开机了

谢谢你们,我是新手,我己经在网上买个条线,

网友:
哈哈不管是你接的同行的还是客户的 都给他要来这根线,就算他没有那你就买一条 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客户必须用 这条线是不可缺的  何必纠结与这些杂七杂八的琐事

网友:
你都会看图纸了,这东西应该了解的

网友:
飞线不行的,要原装电源

网友:
你还是弄个HP的吧

网友:
可以不用专用的HP头子。那个头子最多影响不充电,可以自己接线往后面继续修,修好了在拿HP的头子试机

网友:
HP 要用原装头才行的

网友:
支持楼主,学习了!共同成长中

网友:
电源线机子内不是有吗?拆掉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