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学期实战之联想TFT1780PS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4-12-05):
下午收到客户一台不加电的联想17寸正屏LCD液晶显示器

观察下背面标签是北京冠捷的代工品

二话不说,三二下撬开外壳,翻开电源板:

仔细一看,好家伙400V电容都爆了(另外开关变压器上的相邻两引脚连着很细的一丁点锡丝,不像是那种正常连锡,不管它是不是工厂的不良品了,果断就把它给除了)

先不忙动手,覃老师的授课视频有讲:
显示器整机无电(三无)
其中:电源故障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不论那种电源,它的结构比crt显示器的电源简单多了,易损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险管、整流桥.300V滤波电容、电源开关管、电源管理IC,整流输出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然后逐一测量了一下:

保险管蜂鸣档没叫,嗯~!这个也有问题
然后整流桥OK,开关管(板上测量居然有G、S两脚是通路,后面拆下来量是正常就装回去了),IC要开机测量就要先把前面有问题的给换掉先

装好新的400V电容和保险管,从咱们迅维液晶隔离保护器上接上电源,按键板上的待机居然就亮了!心中一喜,裸板接上VGA信号发生器上就来画面了!

接着便是各种插线、拧螺丝(心中记着覃老师教诲:仔细看,要注意细节)贴上全新的各种胶条

试机2小时OK!

发贴都花了1小时,同仁们看在我是新手还响应论坛号召这么辛苦发贴的份上就送点分吧!

网友:
修显示器电打多几次就好了,高手就出来了。

网友A:
到底啥坏了?电源芯片短路啦?好修的叫你给碰到了!

网友B:
不错。慢慢历练你会变得厉害的。给你加分了

网友C:
开关管G、S两脚在路测量为什么为0呢?

网友:
只是换了不良的电容和坏掉的保险管而已,我还以为整流桥和开关管也坏了

网友:
电源板后级供电不足 真是不好修。

网友:
较简单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啥坏了?电源芯片短路啦?好修的叫你给碰到了!

保险管和400V 150uF电容!是啊!运气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慢慢历练你会变得厉害的。给你加分了

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G、S两脚在路测量为什么为0呢?

板子上测是这样子!我也没明白,等我学好了知识再回答你啊

网友:
是的!你遇到了也会秒掉的

网友:
这种问题太郁闷,搞不好保险管就爆了,又跳闸,一烧又是一大片。

网友:
大电容炸开,较容易发现,算运气好。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修过很多类似故障

网友:
显示器维修简单     可能维修中显示器维修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D:
最来钱钱的还是打印机  复印机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来钱钱的还是打印机  复印机维修

是笔记本吧!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联想的电源芯片居然还分批次 型号是LD7552

网友E:
迅维液晶隔离保护器是啥东西,覃老师的视频那里可以看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液晶隔离保护器是啥东西,覃老师的视频那里可以看到?谢谢

迅维液晶隔离保护器修高压板什么的防触电然后短路会提示报警的

网友:
没有损坏电源芯片 你还是比较幸运的

网友:
供电直接短路啦

网友:
    很简单的毛病了

网友:
胆子大嘛 换保险管前都不先接电灯泡试一下

网友:
电多几次就好了

网友:
还不错啊    比较走运   没有冒烟

网友:
开关管坏。。。。没有啥技术含量的贴子。收集精品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G、S两脚在路测量为什么为0呢?

注意他那里有一个零点几偶的电阻哦

网友:
显示器只要不炸机一般问题都不严重

网友:
这种故障很好修的!每天都要修几个,基本十分钟搞定!

网友:
修电源板  最怕

网友:
不错搞定了。吃皮啊。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换个容量和电压大点的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在努力当中

网友:
很好,动手能力强,维修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