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铭影GT520 D3显卡一例

楼主(2014-12-05):
一小伙子拿来说不亮,我正反面看了看,是机测得没有显存供电,拿下散热查看俩UP1503V的心片,GPU供电1.04伏有了,测得显存的这个UP1503不工作,找料板没有找到,发现在个UP1504T,查FPD没查到,不管了,上去在说,风枪过后上电出来的是1,1几伏,不够啊,D3的显存要1.5伏啊,小伙子说急,我就将GPU的1503换到显存的位子,像1504换到GPU的位上,上电行了,有1.5 了,跑了一次测试,交货了。
只拍了一张图,见谅。

网友:
写的什么完全看不懂,意思是UP5104T可以代换掉UP5103?没看明白

网友:
两个芯[ P]对换好了?

网友A:
.........这样也行,,那岂不是GPU得供电又不正常了!!

网友:
直接换位?那这边的供电怎么办?负载高了不是会造成GPU供电不足?

网友:
这样的话,GPU得宾供电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那岂不是GPU得供电又不正常了!!

确实是GPU电压只有0.89伏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不错,学习了

网友:
讲得是什么方言,不懂

网友:
写的什么完全看不懂

网友:
估计用不了几天就不显示了,,返修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我也没看懂。。。

网友:
有时候这样做不奇怪啊 能用 返修高 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没有解决根本故障

网友:
到底是D3还是D5的显存?D3是1.8V供电,D5才是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