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T210 電池還有3個小時, 突然就叫換買新電池

楼主(2014-12-05):
這個小小機器, 出差時比輕, 平常少用.
有一天在等飛機時, 用了3個小時左右, 用到電池剩 10%, 自動關閉
回來後插電充電後再開, 就一只閃警告, 建議要買新電池, 充到100%還是一樣閃警告
請問有解決方法嗎 ?
方法

网友:
貌似没有办法,实际内部的电池应该是好的,罪魁祸首就是电池内部的芯片,如果一直提示,那就离报废不远了,电池很难再充上电,即使显示100%,也用不了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