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5kpl-am se 3分钟左右蓝屏 代码0*000000D1

楼主(2014-12-05):
求助p5kpl-am se  3分钟左右蓝屏  代码0*000000D1

网友:
求大神们的维修思路呀。先谢谢了

网友:
硬盘,CPU 内存条,都换过了。供电正常,因为能正常开机嘛,一般是用了3分钟就不行了。蓝屏

网友:
有没有大神碰到跟我一样的情况呀?

网友:
正常的时候,完全正常, 一会就死机了。

网友:
正常的时候,完全正常, 一会就死机了

网友:
南北桥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蓝屏后能马上再开机吗?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异常?

网友B:
华硕P5KPL问题多着呢,822电阻坏的一大堆

网友:
换个CPU试试。之前我有碰到同样的问题。也是找了很从都没找到故障,无意间换了一个CPU,故障消失。

网友C:
内存,,硬盘,,系统,,CPU这几样的可能性最大,,,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后能马上再开机吗?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异常?

能马上开机,要强制断电。 重启可以

网友:
北桥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坏,我没有BGA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硬盘,,系统,,CPU这几样的可能性最大,,,换换试试!!

内存我换了,硬盘,CPU都换了,系统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P5KPL问题多着呢,822电阻坏的一大堆

822排阻我测了,都正常,要换的话,要换好多哟。我的焊工不好,怕好的都弄坏了

网友:
刚加了一个独显,正在测试中,好像没有哪么快死机了,用了十分钟了,难怪是集成显卡坏了

网友:
真的是集成显卡坏吗?

网友:
现在可以确定是集成显卡坏,但是不知如何修呀,哪个兄弟指导一下。上独显正常,半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