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HP笔记本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4-12-05):
System Board CT Number 是主板的CT码吧?这个CT码一般都在哪儿?多少位呀?帮兄弟看看哪个是!

WLAN FCC ID无线网卡的id,一般都多少位?帮我看看哪个是呗!

还有两个问题:1.  CTO localization code 是什么意思?干什么用的?
                         2.  Platform revision  应该是100~200之间的数,是啥意思?干啥用的?
帮帮兄弟!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楼主建议你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在淘宝搜索笔记本内置无线网卡,你再慢慢问卖家就可以了,全部完美解答

网友:
无线网卡的ID2009DJ0217,你的是十位,其它的没注意过

网友:
这是网卡ID!

网友A:
很少注意这个问题,不知跟维修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注意这个问题,不知跟维修有什么关系。

这笔记本U盘启动好使,就是不从硬盘启动!有个HPDMI的软件,DOS下能看到这些东西!
我想知道不从硬盘启动会不会跟这些有关系!

网友B:
去HP官网查查应该有答案

网友C:
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现在的BIOS设置也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HP官网查查应该有答案

谢了哥们,我去官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现在的BIOS设置也很麻烦

这机器BIOS里挺清爽的,没有关于硬盘模式的设置,只有内存和硬盘测试两项,这两项都能正常测试!这就是装系统不启动!提示:NO bootable device,insert 一个什么按任意键!
哥们,hp的bios有没有隐藏的选项呀,以前我记得有的老机器bios里可以按什么键子就会多出一项设置!
这个您知道吗?帮帮我!谢谢!

网友D:
兄弟:不行就拿去装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不行就拿去装个系统就行了.......

大兄弟呀!我就是维修和装系统的,而且感觉应该还算专业了!这本装啥系统都不从硬盘启动!我下载了个USBXP装到U盘里都行,也有声音能上网,可能U盘速度太慢,系统好卡!你弄过没?

网友D:
硬盘坏了吧?那你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坏了吧?那你换个硬盘试下....

换了3块硬盘了!感觉还是本子上的事儿!

网友:
上次修个三星的笔记本,本来就是硬盘坏了,换了一个上去怎么装系统就是启动不了,后来拿到卖硬盘那里他也试了也是不行,后来还是换了个另外的牌子的硬盘才好(原来的是WD,硬盘的问题还要加我钱呢)

网友E:
惠普官网试试,售后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惠普官网试试,售后不错的

呵呵,服务还行,还教我一步一步的做系统,可是也没做上系统,后来他们把这活儿推给服务站了,大家知道的服务站也不会修什么,只会叫你换板或做系统,这本子都过保了!不去了!

网友F:
查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这个有什么用

你知道吗有一种HPDMI的软件,能往hp笔记本里填这些代码,改一些设置的!我的这本子不从硬盘启动,
bios被别人刷过好多回了,我怕是因为这些代码不对才引起的不从用盘启动的!所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