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输出共用的电感黑掉了,换掉后,风扇转下保护

楼主(2014-12-06):
IC7500B,保护测得4脚有3.几伏,短4脚到地,风扇转,试接一个坏硬盘,冒烟了,再测12V输出,达到17V多,就没再试了,待机测12脚供电,只有9.4几伏,一直跑到辅助变压器脚,,都是9.4几伏,线路中共有2个滤波,2个旁路电阻好像没问题(原2K欧,测量下来是2.7K欧左右,考虑是老电源适度变大正常),不知是不是滤波电容问题呢?

网友:
直接换那两个滤波电解试试吧。

网友A:
那大电感叫水泡,不匹配也会引起电压高…………查7500 1 2 3脚外围看看。

网友:
先简单后难,电容换掉再说吧。

网友:
辅助变压器一路输出至7500B的12脚供电,只有9V多,不正常,焊空所有旁路,只进12脚,发现电压仍只有9V多点。。。怀疑7500故障,还没下手时,注意到5V终点输出有两个电阻有黑迹,有变质的感觉,可能也跟‘功率因素校正变压器’烧黑有关吧,各跨接到-5和-12V输出点,拆除后,电压有了,风扇转了,不过输出不对,红输出4.8基本正常,黄输出13.8V,高了,橙只有2.6V,太低,7500B的12脚供电电压倒是上来了,18V+,那两个电阻不知做什么用,后续再查,7500B大概也没问题

网友B:
多路直流输出那个大电感,好像叫‘功率因素校正变压器’

网友:
杂牌电源估计设计有缺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路直流输出那个大电感,好像叫‘功率因素校正变压器’

名称叫法可能会有多个,它采用的是“磁放大技术”,多路共享,我习惯叫它磁放大电感

网友:
看了壳子才知道是长城ATX-300P4-PFC,不过肯定是假货,被动PFC就是一块铁,增重用的。用料也不是正品的特点,简易型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大电感叫水泡,不匹配也会引起电压高…………查7500 1 2 3脚外围看看。

水泡???我第一次听这么叫它的。哈哈。。。我电源全部换电容之后,也造成12V变成13.6V了。咋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泡???我第一次听这么叫它的。哈哈。。。我电源全部换电容之后,也造成12V变成13.6V了。咋破????

查12v到7500的1脚的取样电阻是否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12v到7500的1脚的取样电阻是否变大了

好。谢谢。。回去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