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屏暗维修一例,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楼主(2014-12-06):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L410K,Intel的AC82GL40集显芯片组,(大致相当于GM45,三代内存)灰屏无图像,也就是灯管已经亮了但却没有图像,外接显示器可进系统一切正……
拆机一看,是二修机,屏线换过了,北桥也动过了,但看不出是换过桥还是加过焊。(板号:DAGC2AMB8I0(8L) REV:I)广达代工的。
由于外接一切正常,所以没有直接更换北桥。
决定先从屏接口CN5开始查起。

加电后,先查了下LCDVCC和Vin,30脚和31脚都有3.3V开启电压,33脚和34脚有19V主供电。28脚有3.3V,42脚DISPON有3V,43脚VADJ_PWM也有0.8V左右的电压。
但是LA_CLK#、LB_CLK#、LA_DATANP0以及LB_DATANP0等16个信号都没有电压。这16个信号都是北桥发送过来的。量了下阻值都是1020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啊,至少应该说明不是北桥空焊引起。
于是维修陷入僵局。又仔细看了下广达时序,发现北桥还有一组供电+1.8VSUS为0V,难道就是因为这个电压没有才导致LCD无显?但是外接一切正常啊。
怀着试试看的心理查了一下+1.8VSUS的来源PU4,是一个8脚芯片,型号RT9025,3脚vin是3V,4脚VDD是5V,2脚EN信号为0V,追查EN信号,是由Q19控制,Q19又由Q20控制,Q20由SUSON信号控制。如图:

实测SUSON有3.3V,正常的。Q20是导通的,所以第3脚也为低电平,所以Q19是截止的,第3脚应该是3.3V才对,经测量发现PR97的靠3VPCU的那一边是3.3V,靠Q19第3脚的这一侧却是0V,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量了一下Q19的第1脚和第3脚并不相通,第3脚对地阻值是无穷大。
看来如果不是Q19坏就是PU4芯片的问题了。
于是从料板上随便找了个N沟道MOS管替换Q19,结果故障依旧。最后从E40(AMD)料板上拆了个RT9025装上去。+1.8VSUS终于产生了。
接屏测试,OK!
图纸如下:(板号:DAGC2AMB8I0(8L) REV:I)广达代工

网友A:
楼主侧过PQ19的3脚对地无穷大  是不是就不考虑这个pr97上拉电阻了?

网友B:
工作条件不满足  上家就直接干桥  三板斧的节奏

网友:
LED的我一般是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没有EN换芯片!!是那管子或电阻有问题吧

网友:
不按时序走,上家错杀NB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侧过PQ19的3脚对地无穷大  是不是就不考虑这个pr97上拉电阻了?

PQ19 这里3脚对地无穷大一般为本身内部开路多,正常PQ19本身 1和3脚之间阻值为500多欧姆左右,这里也可以用镊子短接PR97上拉电阻两端判断故障,如果短接无效的话,就是PU4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条件不满足  上家就直接干桥  三板斧的节奏

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为何少了一个1.8伏的电压,也能外接显示呢,版主理论水评高,给大伙解释一下呗。

网友:
那应该是 北桥少供电 引起的 白屏 吧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支持楼主,学习了!共同成长中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不过要是我会首先短接一下pr97来判断故障

网友:
北桥供电缺失导致的 屏暗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奇怪的症状

网友:
正在学习中,还没修过这种主板,先收藏学习了。。。。

网友:
记得上一年 有个 相同故障的 结果换班了

网友:
收藏了,正在学习阶段。谢谢分享。

网友:
看了下图纸。1.8vsus 是单独给北桥 集显部分lvds模块供电的,而crt 也就是vga 是由3v和1.05v供电,所以外接有显示,因为按显示顺序的话是先有rgb,然后再转换为lvds。但主板没有采用pu4的pg 所以不掉电保护

网友:
有技术真好。。。。。。

网友:
这问题好啊,———

网友:
不明白啊,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