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L2221 LED屏闪 升压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06):
长城L2221 LED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屏有显示但LED背光闪烁,一亮一暗闪烁很快,收到后以为只是电容问题!以前19的LCD修到过这种现象换高压板12V电容就好啦!但这台是LED的,拆开后发象没明显电容坏的故障!后来换了全板电容后现象有好转,但是每次冷机一两个小时后再开机都要闪个二三十秒后就正常了,再关机停几个小时开机又会这样,不知有没有人修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也换掉就好了!

网友:
要用排除法 加热 或者 吹冷风  局部

网友:
裸机开着,闪时测各供电,那组电压不稳,再去找这组供电的元件。这故障修起来要难一些。

网友:
驱动板电容换了还是不行!开机测试5V正常,开机瞬间12V有13V应该正常吧?升压后50V也正常!但冷机时开就是闪屏!如果冷机时间不长就只闪几秒,如果冷机时间长点就闪的时间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