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N V1。1不触发

楼主(2014-12-06):
如标题,待机电压都正常,不触发,有哪位大师遇到过同样问题,给个思路。谢谢了。
不触发

网友:
在线等,着急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开关建电压,io几个开机触发的几个重要引脚,都要查查

网友:
摸摸南桥热不热,启振不启振

网友:
总之,看看各开机条件正常不正常

网友:
g41板南桥问题多

网友:
电压都正常,晶振换了,BIOS刷过了,唉我先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换IO易,换桥难。这情况,如先测桥没短路,还是先干BIOS,IO在先。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IO,,桥,,晶振,,上拉电阻!!

网友:
这个要测量工作条件,才好判断!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 查下桥的反馈 最后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