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超薄本I7出问题了,小白求助

楼主(2014-12-06):
故障:开机的时候亮一次屏幕,之后黑屏关机,然后马上自动重启正常使用。
请问诸位这个是个什么问题?短路保护或者是什么?

网友:
  技术不错支持一下

z604099958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刷下BISO 看看 呢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看下有没有 NEC 大电容

网友:
电子不够电也会产生这个问题哦,你试下换个CMOS电子试试。

网友:
新机器不好修

网友B:
换主板吧   别折腾了

网友C:
换个电源,不行就只有送修了。机器还没过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不行就只有送修了。机器还没过保吧?

新机器,没过保,我还没有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下BISO 看看 呢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键按下去,显示SAMSUNG之后熄屏,然后再次重启,就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交到客户手上感觉有点不完美,想把它搞好,新机器名为没有拆,怕影响质保

网友:
去 保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主板吧   别折腾了

我晕

网友C:
进BIOS恢复出厂,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BIOS恢复出厂,重装系统。

我把它给拆了,没留痕迹,但是拆了,再装,居然开机不显示了

网友:
晕 是你自己的机器吗?

网友C:
没过保的机器电源换过不行,系统重装过不行就不能动啊。既然动了就要确保里面接线正确,螺丝别弄花,板上的封标不能裂掉。送售后不要钱。冲动是魔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过保的机器电源换过不行,系统重装过不行就不能动啊。既然动了就要确保里面接线正确,螺丝别弄花,板上的 ...

表示我拆的时候考虑了这些问题,所以拆的很完美

网友:
现在让我蛋疼的是开机不显示了,有个hdmi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