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老牌子 以前没搞过

楼主(2014-12-06):
刚接了一块 金凤凰GP-845GL的板子  电压 复位都出来了,不跑马  想刷BOIS .板子太旧太脏了。BIOS上的型号都磨掉了   那么问题来了,求该板BIOS型号与BIOS ?在线等~~~~

网友A:
直接买一块嘛。你刷BIOS也不一定弄好。

网友B:
我是有几张845的板,但没有金凤凰这牌子的。

网友C:
IO 一样的其他板子BIOS刷刷吧,曾经没事做试过华硕,精英,还有其他杂牌的BIOS互相刷都可以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有几张845的板,但没有金凤凰这牌子的。

板子上没写, PCI侧贴了给条码  都磨损了 依稀可见凤凰两字, 百度一查  有金凤凰这个板子 应该是了,我也没听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O 一样的其他板子BIOS刷刷吧,曾经没事做试过华硕,精英,还有其他杂牌的BIOS互相刷都可以亮机的

我吹下BOIS  ,到处找了找没找到, 又弄回去了,  居然跑码了 。 可能BIOS没接触好 搞定了  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一块嘛。你刷BIOS也不一定弄好。

我是测了 电压, PCI8 复位都出来了, 应该板子没大啥问题~ 才想刷bios的   这板子应该已经绝种了  听客户说是做数控的

网友E:
这样的板子还有费事的价值吗

网友:
吹下来,重新焊接,解决问题。好事。

网友F:
这种板子你都可以收到80快啊,崩溃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子你都可以收到80快啊,崩溃了 ,,,

他的是工业机的   不能换。 价格是这样的  看人不是看板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板子还有费事的价值吗

工业机上有些地方的板子不能换的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刷Bios还不一定可以!最好还换板大法!!

网友:
不跑码也不一定是BIOS出错了啊

网友G:
我前不久还出了一根SDR128的内存100块呢,那个好像是线切割机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前不久还出了一根SDR128的内存100块呢,那个好像是线切割机上的

物以稀为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吹下BOIS  ,到处找了找没找到, 又弄回去了,  居然跑码了 。 可能BIOS没接触好 搞定了  80

不错啊 要担心啊

网友H:
哈哈,可能是BIOS虚焊了吧  =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可能是BIOS虚焊了吧  = =

是啊是啊  呵呵

网友I:
被楼主你捡到了

网友:
这BIOS程序很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I:
被楼主你捡到了
地对地导弹 风水轮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