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INVENTEC TETON 8930 6050A2184601

楼主(2014-12-06):
ACER ASPIRE Inventec Teton 8930 6050A2184601

TETON_CS BUILD 2008.01.08.pdf

TETON_CS BUILD_2008.01.14 6050A2184601.pdf

Teton_ES BUILD 2007.11.28 6050A2184601.pdf

Teton_PreMV BUILD 2008.02.14 6050A2184601.pdf

网友:
Bitmap 6050A2184601

Teton IOB_0114.pdf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用的上。

网友(2017-11-03):
你好,师傅,我的8930G 是独立显卡 ddr3的 应该下载哪个啊,手贱把电池正负极插错,导致外接适配器能正常使用,但是接电池就不能开机,没有任何灯会亮,外接可调电源,接电池供电正负极,没有待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