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七声报警简单维修

楼主(2014-12-06):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DELL,一看外观尺寸15.6的,估计就是M5010,接过手一看还真是,开机报警七声不亮机,心中有数了,打发客户走后,开始拆机加焊鼎鼎大名的北桥,,20分钟后信心满满的准备装机了,一测试开机不显,还是报警七声,看来不是显卡问题,由于在以前有讯维看到过这款机子内存报警七声的,所以换了个内存试试,亮机了。
      晕了,高了半天内存坏了,郁闷中,拿着坏内存在想该怎么收钱啊,就在这时看到内存有快很亮的锡点, 仔细一看为一颗排阻,旁边还有少许焊油,哎呀,明白了,原来这么回事啊,随便找个坏内存拆颗排阻加上去,正常亮机了

网友A:
报贵一点,说桥坏,换桥

网友B:
内存是你不小心弄坏了,机器是北桥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是你不小心弄坏了,机器是北桥的通病。

忘了说这是个二修机,内存是被上家拆了个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贵一点,说桥坏,换桥

有钱途。不欺不诈看来是难赚钱。价格还是不要报太低,维修日子不好过。

网友:
上次修了台,北桥问题好了后最后客户不修。拆了个北桥电感的。

网友:
这机就是北桥出问题多呀

网友:
有的是北桥和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楼主焊桥不下内存?

网友:
大哥这肯定下了的,估计是上家去修,没修成别人搞得

网友C:
你没吹亮就敢直接加焊?   一般我都是先换内存 不好就吹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没吹亮就敢直接加焊?   一般我都是先换内存 不好就吹北桥。

高手啊,一看样式就知道专业快修

网友E:
还好加排阻就好,估计上家修好不修的。如果加排阻不好的话,就给他上个同样大小的二手内存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好加排阻就好,估计上家修好不修的。如果加排阻不好的话,就给他上个同样大小的二手内存呗

呵呵,就是

网友:
七声是北桥挂了

网友:
内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你空了拿个坏内存试试看嘛

网友:
七声报警,北桥干好块10台了,这个机器就是爱坏

网友F:
上家做的故障太不专业了要是我,我直接给cpu时钟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家做的故障太不专业了要是我,我直接给cpu时钟去掉,

没必要这这方面花心思吧,,我随便一刀下去就无法修复了

网友:
哈哈 你们都弱爆了。 是我就装个坏版给他的

网友:
这款机子的通病

网友:
这机器有啥通病不?我这有台,新换的板,测试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去以后就不开机了,送来返修,报警7声怀疑内存问题,换了内存故障依旧,最后检测出桥有问题,干了桥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去没几天又白屏了。换块板前前后后搞了几个月,都是在我这边测试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去后就出一系列问题。简直无语了。

网友:
多测试呀,一般换桥问题都要测试两天

网友:
七声报警,北桥干好n台

网友:
遇到过修北桥好的  屏线坏也会的

网友:
原来是上家把内存给他处理过呢!!

网友:
遇到  要不是屏线  要不是桥

网友:
经典案例呵呵,看来以后得非常注意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一看样式就知道专业快修

呵呵。。小小白小小白 一起学习

网友:
七声是北桥啊,八声就是显卡

网友:
细心 细心 再细心,这种问题仔细一点就能搞定的

网友:
7声报警 CPU CACHE TEST 错误,遇到的都是加焊北桥Ok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个5010的7声,换了北桥也不行,换了内存也不行,换了CPU也不行,没办法了,给客户换了块扳子

网友:
手里有一个也是报7声,主板拿下来多次触发偶尔能亮机,这是什么一回事。

网友:
内存报7声,还真没见过。

网友:
排阻为什么有焊油 二修机

网友:
这样也可以 内存你也休的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M5010 报警七声,北桥,内存换过无果,  准备等个CPU换下!

网友:
是上一家收不到钱有意搞的吧

网友:
学习到了,7+北!!

网友(2015-01-07):
北桥问题  这个是通病 焊就好

网友:
我遇到个不跑吗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我手上有台DELL M5030也是七声报警,不过北桥四周各有三点黑胶,直接加焊行吗?

网友:
这个机我上次修了一台,换了北桥还是报7声,结果是显卡问题

网友:
桥太 好返修了

网友:
这种机器焊桥后还是返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用得时间长一些?据说有保修三个月的,但不是换桥,价格不到二百。如何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