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WIN7后,不启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06):
我最近遇到有几次帮别人重装WIN7,装完后,最后一次重启硬盘不启动,不引导,是怎么回事?有高手指导一下。谢了。

网友:
进PE用硬盘精录重建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我做系统都是将C盘格式化,然后重建主引导。楼主只要重建主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用DISKGNT软件恢复一下硬盘的MBR!

网友:
修复 或者重建主引导就好了

网友:
进PE用DISK重建引导记录就好了

网友:
在PE里有个修复引导的,修复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回答你试试 就有合理解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