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机E440图纸谁有

楼主(2014-12-06):
联想新机E440图纸谁有 板号 NM-A151

网友:
联宝的。暂时还没。。。

网友:
又出来个联宝了,待机是否有3.3V 5V指的是PWM

网友:
待机芯片不认得

网友:
这个待机必须有3 5 v的   跟PWM没关系

网友:
退给客户了,没修了,没有图纸

网友(2015-01-07):
我有台进水了,屏线接口都烧了,想飞线,没图纸,也没屏线买

网友:
图纸找到没?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开机不稳定的,有时能开机,现在就都开不了机了,但我测试到CPU的电压是1.75V呢,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我有一个这要的机顺光驱能识别,但读盘,换了光驱一样,它的光驱放到别的机器上能正常
不知啥子毛病

网友:
上面的 有BIOS  没 给咱传上点

网友(2017-07-05):
一般都是拆机,换密码芯片。论坛也有其他方法,楼主可以搜一下。

网友:
SOUSUO JIU YOUL一般都是拆机,换密码芯片。论坛也有其他方法,楼主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