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暗屏

楼主(2014-12-06):
x200暗屏   怎么修

网友:
去测下19v  3.3v屏开启信号  还有背光

网友:
屏线坏了吧  这种容易坏 前几天换过一条 在深圳这里80一条

网友:
先换个屏排除一下屏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保险烧了大概

网友:
屏线坏得比较多,有条件的话直接改吧,屏线不便宜

网友:
我有台  E430  灰屏  什么问题  就是 LCDS阻值有就是 没有电压 0V

网友:
这机子好像有通病你搜看

网友:
换高压就好了,一个星期前刚修过。

网友:
先逐一排查  屏 线 主板 确定范围再细查

网友:
暗屏这问题应该很好搞的

网友:
一个个查  屏  高压  屏线 主板

网友:
这种问题 百分百修复的

网友:
暗屏?无背光暗屏还是有背光的暗屏。确认一下才能有进一步的检测。

网友:
查查屏的工作条件,19V供电,3.3V开启电压等

网友:
测下供电19v 背光3.3v  调节3.3v   再不行换条高压条试试吧!

网友:
你还是老老实实查下屏接口条件吧,如果不是你就换张屏上去看下咯

网友:
什么条件也不说,怎么回复啊!

网友:
你先换个屏,不行的话就可以排除屏了,接下去就查屏线,看有没有电压上去!

网友:
灯管你试过没有?

网友A:
x200暗屏 怎么修
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