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系统老是遇到重启检不到硬盘的毛病

楼主(2014-12-06):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做系统重启老是检不到硬盘,得重写下主引导才能进入。。。

网友:
是Ghost的吧?应该是主板与包的兼容问题

网友:
这几天我也有几台要修引导,可能是U盘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跟PE系统里的一键安装有关,如果在PE里手动GHOST好像没有碰到过要修复MBR的。

网友:
PE问题了,更新最新的。

网友A:
如果,换个硬盘会不会还是一样呢。

网友:
刚修复了下U盘引导,在我自己 电脑上测试没事,有机会做系统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个硬盘会不会还是一样呢。

罗老师,软件问题啊,进到PE,有个修复WIN7启动文件的软件,运行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老师,软件问题啊,进到PE,有个修复WIN7启动文件的软件,运行一下就好,

引导修复这种操作比较高深,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最好的情况是从源头开始,不让引导出现问题,让其它软件自己做好引导工作。比如这个例子,很可能是一键ghost软件设置不对。

网友:
问题解决,引导问题,修复下直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