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ER 4738G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4-12-06):
       今天接到一台商家拿来的笔记本(ACER 4738G),故障描述是进系统掉电。于是拆机,打开一看,这机子修过的。在CPU座子附近加了4个330UF的电容,据说还用了一段时间,这次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想想这次肯定不再是加加电容就能解决问题的了。于是换CPU ,内存,硬盘一一测试,问题依旧,看来问题还是出在主板。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要先去百度下,看有没有通病什么的。再百度上很多说都没搞定,有的说刷BIOS刷好过,有的说换南桥好了。但是帖子上说刷BIOS 好了的也没见他传一份BIOS造福下我们这种“小小白”。不管,先下个BIOS试下,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只好在淘宝上花了5人民币买了份这个机子的BIOS。第一次传过来的刷了还不亮机,卖主后又给我传了一份,刷机亮了,进系统OK了。看来真是BIOS的问题啊。为了造福大家,特意将这份BIOS献给大家。
谢谢捧场。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电容问题  BIOS掉电还没碰到过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待考验..........

网友:
没遇到过你这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 BIOS引起的很多了 在论坛有这个BIOS

刷完BIOS是不是风扇处于最大转速

网友:
没修过BIOS掉电的,只修过显卡扇热硅胶垫一定要垫上去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今天刚好遇到这个机子,开机卡LOGO,我就直接拔点,然后再开机不显示了。拿过来时是说开机进系统掉电,汗,现地不显示了。

网友:
非常感谢!1!

网友B:
这个机器掉电就是CPU供电的问题,怎么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好遇到这个机子,开机卡LOGO,我就直接拔点,然后再开机不显示了。拿过来时是说开机进系统掉电,汗, ...

刷个bios估计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估计就好了

还没有看明天有时间看下

网友D:
看看能坚持多久吧,有没示波器打过电容波形?两个BIOS是EC和SB?都要刷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看明天有时间看下

一般测试都要等他自检过了,才断电,如果在读取中断电可能会造成BIOS丢失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能坚持多久吧,有没示波器打过电容波形?两个BIOS是EC和SB?都要刷上去吗?

刷桥的BIOS 就OK

网友:
好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掉电就是CPU供电的问题,怎么会是BIOS的问题呢?

好好看看帖子嘛,电容换过了,这个进BIOS不掉电,已经系统就掉。

网友:
BIOS丢的特别多,拆拆机都有可能丢资料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4738G进系统掉电,就是刷了楼主的BIOS好的 谢谢

网友:
机子还在测式当中 刷的PCH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