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流水贴,好久没写了冰山一角而已新手就参考一下吧

楼主(2014-12-06):
1:E40待机0.1 客户说打雷后坏的,话不多说拆机直接摸网卡发烫换之OK

2:第二台E40 同样是先换网卡,不过电流1.5不亮机,E40显卡通病加焊无果,拆显卡重植还把显存爆掉一颗,烧不出来就一个个拆,最后换掉三颗显存重植显卡OK

3:4410S待机正常按下开关后电流0.009持续大约三秒掉电,经测是内存电压没出来,侧条件都正常直接换内存供电芯片OK

4:仁宝代工CQ40版号 4103p,按下开关电流直上1.4然后慢慢掉到0.01经检查是1.8V的EN电压不稳 飞线解决,然后就是电池状态插电源会瞬间大电流然后恢复正常,用适配器会直接保护 这个也修了N个了是隔离管的PQ103击穿造成,换掉OK

下面是击穿的PQ103

5:进水机CQ42版号AX1,无待机经测待机芯片VIN  LDO  REF  EN全正常无短路直接换芯片OK

6:第二台CQ42电流1.5不亮拆机一看已经被修的面目全非桥显卡都BGA过 班子到处是焊膏EC BIOS很多芯片都焊过,不过还是一眼就看出了端倪下图没有用料的晶振旁边 一个电阻 恰恰霸占了谐振电容的位置 直接拆掉就亮机了,不过后来经过查实 这个电阻有些板子是有的 可能是被上家吧大小换了吧这个就无从得知了

7:惠普DV4电流跳两次1.2不亮显卡通病了加焊后电流0.9并且跳也不跳了,显卡加爆了吗?非也经检查是1.5vs转1.1V-PCIE没有出来,芯片是5913找不到芯片代换怎么做呢?不要紧这个我有经验输入和输出直接短接就可以 放心不会烧的的 屡试不爽,实测1.1V是1.5 这不是废话么肯定和1.5VS相等啦

8:一台E420待机电流0.2-0.4-0.2不停的跳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大通病就不多多说了直接看图换95280 OK

9:一台E425,待机0.01按开关到0.03慢慢回到0.01,这种机器等同于E420 都是泪啥都不用说 换掉待机能解决半数的问题 这个焊膏多了点 并且芯片上的印字那么大总感觉是打磨翻新假货等等不过我换了几个全都OK 运气比较好看图一换就亮机

10:联想F41无待机,待机芯片是8734A 实测8734A B+烧断 接线后还是无待机并且3V  5VPWM下管控制级5V 也就是进入了输出放电模式,这时候不要修待机这里 而是直接找MAINPWON 只要MAINPWON起来就OK了 这个有点特殊我有一篇很长的案例来说这个这里就不说了涉及的比较多,拆掉图中的电容 电路图的标号是PC225图中两处红色标记的地方, F41图纸很好找大家自行研究啦 PC225短路引起MAINPWON起不来 拆掉就OK

11:惠普G4版号AX1待机正常 按开关电流上到0.4 经测全板一个电压都没出,一个电压都没出来而且不掉电这可不是广达的个性,直接手摸PCH升温很明显直接换掉OK 换成其他厂家的桥微短 待机的时候就会发烫的 广达是要按下开关才会转换给桥,图片就不传了太多了论坛限制
12:联想G450进水机,进水的就是那条广告语“步步高点读机,那里不会点哪里”,补好后一个月客户说不能充电了没办法免费帮修复吧电池池口先测EC_SMCA和EC_SMDA一个是1.3V左右一个是2V左右,这就很明显了 EC那端是正常的5V 注意这个机器是5V上啦+5VALW 直接电池口飞两根线到EC的 77  78脚 搞定
13:华硕K40暗屏,这个我想大家都喜欢 拿出点位图直接秒杀,但是测量 背光EN是正常的,那就直接找到屏LED升压  换升压芯片搞定下图是拆下的图 安装的由于是直接装机测试的 也就懒得拆机拍照

14:华硕K42JA不触发 待机正常,测量是桥不能返回SLP,桥的待机 32.768都正常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是RTCRST和SRTCRST缺少一个 由于没有点位图并且这两个RST的结构完全一模一样 也就无法知晓是缺的哪一个 就这还是跑线跑出来的 换掉延时电阻就OK,这种情况光K42就修了六七个了
15:同行清灰M300无待机,这个最喜欢拆机拆到一半就直接秒杀了看图这个是正常的图,同行吧标记有LAN的那头接到主板这端了  也就是排线插反了排线插好后直接亮机收工

16:华硕N80电流0.3掉到0.1并且51020发烫。顺便逛了一圈论坛这个芯片是各种发烫什么症状都有,先修改5V转3V给EC的供电芯片看图

结果还是发烫,最后是找到这两个五爪的东东腐蚀 也就是12VSUS没有转换出来 引起待机芯片巨烫换掉就OK 这个待机发烫的症状还有很多原因这个只是其中一个

17:联想Y550全屏花 一修机,全屏花的很多人都怕其实也没啥,症状请看图 ,这个机器是显卡背面显存周围的一个焊点腐蚀了  一烙铁就搞定,当然还有显存配置 参考电压等等因素

18:Z460版号5751p无待机电流,经过多次的仁宝点火失败和那个F41的无奈也算有点经验了,修这个必须秒杀哈,实测果然是MAINPWON起不来,短接这个位置就秒杀 具体原理请自行下载图纸研究,这里只提供参考,下图已经看得很清楚短接的是PD10 想自己分析的就下载图或者日后遇到自己看

19:戴尔PP31广达代工版号VM8待机电流0.004偶尔不触发,戴尔的这种机器很多人修到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的怪症状,我这个是脱焊EC好的 不知道大家的修好没有
20:宏碁4720电流1.2屏不亮,显卡通病了 报价打发客户走人 重植电流上去了,不过刚要亮机的瞬间也就是背光一亮马上就大短掉电,这个是屏接口短路或者高压板短路 又或者是屏上有问题 这台机器是高压板短路 换个通用的搞定
21:联想F41 待机电流0.07不用想肯定有短路拆机一看 直接秒杀看图

22:三星R428无待机,拆机检查待机芯片我的天看图待机芯片的一面全部烧断 洗刷刷飞线吧
最后待机好不容易焊上去 一看待机电流偏高 啥都不说了通病 硬盘贴纸下面的电容撬掉一个就OK 一切尽在线三张图

23:一个索尼的蓝色笔记本内置喇叭正常就是用耳机无声音,装过系统确定是主板声卡有点问题,二修机就是两个字  观察 经检查是声卡 35  36夸接的一颗电容呗碰掉了 料板随便找一个焊上去OK

24:网友甘仔给我发来一块旭日C466版号LA-3691P,已经被焊的面目全非 首先桥的短路的换之,上电后CPU供电芯片8770进入输出放电模式仔细检查是TON断线,接线再次试机OK
25:机器型号SL400 插电源电流没有任何跳变 完全0000,测了充电芯片DCIN断线了,接线无果 8725发烫果断换一个MAX1909搞定 试机一切正常下图是
更换好的MAX1909

26:旭日C466白屏,测量是显卡板屏接口一个小管子烧毁,另外提醒大家这种机器没有EDID也会发出背光开启
27:网友发来一块G470主板待机正常 不能触发 经测是桥没有返回SLP引起,但是RTC复位 32.768 等信号全都正常 换桥无果就拆桥跑线了,最后是RSMRST断线 EC这端是3.3V 跑线到桥里面跑不通 没有点位 图纸也没有丝印 这个很浪费时间,还好在里桥不远处找到了通往桥的RSMRST 飞线搞定
28:B460待机下方烧穿主板,这种通病就无需什么理论了 就考验你的动手能力  一般接线就搞定,B460烧待机并且主板也烧个洞修了很多了
29:下面是一个东芝L510的内屏不显示,客户现场监督维修没办法,是返修的 上次是修的显卡,客户回去说不定时重启,拿过来想都没想直接吧NEC大电容换掉装机测试不亮了,不过看电流是亮机电流也不再重启了,真是晕了,但是外接正常,而且进系统 玩游戏,果断插拔屏线无果 再随便找一个141的屏码片换上去搞定
发帖太累了 图片我也不知道传了多少个 好像是有限制今天就这么多吧 再多恐怕就传不上来了

哈哈  现在还有时间顺便把今天修的也补上
30:戴尔1464待机电流0.004 测EC有3V供电  但是RSMRST  LIDSW统统都为零一看就是EC程序损坏 刷一个直接亮机
31:戴尔N4050,待机电流0.007按下开关能上到0.009然后掉到0.007  先易后难 的原则 戴尔的开关排线也很容易坏 检查开关没问题 拆掉键盘搞定,已经报价客户换键盘
32:宏碁4739进水 无待机,待机芯片是8223 条件正常不出待机直接更换OK,不过触发会瞬间掉电不用说缺电压了,观察发现VIN到1.05供电芯片的线路腐蚀接线此机修复
33:戴尔5420电流0000,经查是公共点一颗电容短路 并且适配器接口的电感也烧断 直接短接电感 拆掉电容秒杀之
论坛有限制 图片数量可能已经上限  无图无真相的就不多说了好啦到吃饭时间了 兄弟们加油哦

。海绵宝宝。 + 5 好厉害哦

网友A:
这个量太惊人了

网友B:
这样看来其实真正要花很多时间修的机子还是不太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量太惊人了

有几个是以前就写好的 ,这边量也不大 七八十台 一百台左右每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来其实真正要花很多时间修的机子还是不太多啊

花时间是必须的,个个都秒杀或者是很简单的故障 那技术进步的会很慢,必须有些疑难的来喂你吃

网友C:
这是一天的还是几天的维修量

网友:
一半以上的都秒杀了

看着简单 练成这样的水平 至少**年的经验了

网友D:
楼主这个量挺大 !有维修手记整理习惯,好啊。

网友E:
牛人你来了,羡慕嫉妒恨中,我没这水平我没这维修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人你来了,羡慕嫉妒恨中,我没这水平我没这维修量。

哈哈 好多都是花了几天甚至十几天经过大量的考证研究才修好 这些都是慢慢来的,我不是牛,正在去牛的路上

网友:
这帖子给力啊,简单明了,修的也不错

网友:
帖子写的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帖子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F:
楼主的维修量真是惊人啊!不得了呢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很好很强大,楼主应该多发点这样的帖子

网友:
有技术有量,经验大大的不断积累。很仰慕

网友G:
楼主你那还要人不,我跟你混算了,怎么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那还要人不,我跟你混算了,怎么样

不要跟我混哈  我现在有长远打算 笔记本现在混口饭吃先,做什么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 这是本人的一贯作风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跟我混哈  我现在有长远打算 笔记本现在混口饭吃先,做什么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 这是本人的一贯 ...

我也是暂时跟你混啊,别拒人于千里之外嘛

网友I:
哇,你这一天秒多少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哇,你这一天秒多少呀

晕 这要是一天就发财了  这是我捡着有图的 随机发的   很多疑难的没法发上来 长篇大论 不适合这样发 要不然就太长了

网友:
支持楼主,学习了!共同成长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量挺大 !有维修手记整理习惯,好啊。

哈哈 整理是必须的  我现在换个待机芯片绝大多数我都不看型号的改待机电路也基本无需图纸轻车熟路了 一看摸样就知道用什么可以带,这就是整理的结果

网友J:
楼主修电脑这行多久了,不知道我们这种菜鸟什么时候能到这种程度

网友:
好牛X的样子

网友K:
楼主 技术真牛 秒杀的很多 还有记录的好习惯,看来以后我们也要随时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电脑这行多久了,不知道我们这种菜鸟什么时候能到这种程度

标题已经说了 这只是九牛一毛,技术需要一个维修量来支撑,你在迅维系统的学一下 然后苦练半年至一年 我想大家都比我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晕 这要是一天就发财了  这是我捡着有图的 随机发的   很多疑难的没法发上来 长篇大论 不适合这样发 要不 ...

哦,楼主无私,积累经验大家共享,可歌可泣

网友J:
第十个案例 中说:   有一篇很长的案例来说这个这里就不说了涉及的比较多

想问一下这个帖子  看一下   有网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十个案例 中说:   有一篇很长的案例来说这个这里就不说了涉及的比较多

想问一下这个帖子  看一下 ...

这个没有发 这是8734A的特性 这个电路中如果只有ON3  没有ON5 会进入输出放电模式 而不是像其他芯片一样只输出3V 这个芯片会直接进入下管G持续5V  具体原因8734的PDF中有,所以说不要看见进入放电模式就盲目的修短路 修待机 其实就是因为MAINPWON起不来引起  这只是一个案例  不同的板子 不同的故障现象

网友:
干维修  经验是很重要的

网友:
写的真够多的,辛苦啦

网友L:
楼主有修不好的机子吗?有的话发个上来让大家见识一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这个是好帖,都是通病

网友M:
很牛叉   大哥你修机这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牛叉   大哥你修机这么牛

这才到哪里哦  月平均一百多台的 我想大有人在  这个不过才几十个

网友:
赞一个。 我喜欢。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修不好的机子吗?有的话发个上来让大家见识一下是什么故障。

印象中有几个 一个索尼SY3 一个K55,K55是时亮时不亮 CPU南桥北桥显卡 EC bios 时钟 统统搞完也没搞定 想必是板层有问题 问题比较奇特 简短的语言无法描述

网友:
帖子很给力啊

网友:
这些流水帐都是好经验呀,正是需要

网友N:
有几个是以前就写好的 ,这边量也不大 七八十台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几个是以前就写好的 ,这边量也不大 七八十台

这统统都是写好的  集合起来看的比较方便 一共积攒了有八九十个左右  只发了有图和印象比较深的,跟你差不多吧 月平均100台左右

网友:
高手啊这是,学习了。

网友O:
这要多久积累的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天的还是几天的维修量

何止一天哈  有几个甚至是好多天才修好 这里找了几个有代表性的  大家以后修到也好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印象中有几个 一个索尼SY3 一个K55,K55是时亮时不亮 CPU南桥北桥显卡 EC bios 时钟 统统搞完也没搞定 想 ...

真希望你有空时能整理好发上来给大家开开眼界,谢谢!

网友P:
看到楼主维修实例,惊得不敢说话了。特别是第6条。看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到楼主维修实例,惊得不敢说话了。特别是第6条。看醉了

醉了就 睡一大觉吧  很多时候都是一觉醒来才有思路

网友:
很好,学习了,小白来了

网友:
楼主的生意真叫好呀!!技术也牛哇!

网友:
什么也不说,先赞一个。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Q:
楼主焊工牛B啊  焊了就像没焊一样  如果帖子过程详细点那就是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焊工牛B啊  焊了就像没焊一样  如果帖子过程详细点那就是最好了

哈哈 焊接技术 BGA 值球  补焊盘 是咱们 必须熟练的   焊的不像样子 那可不能叫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要多久积累的经验啊

这些就是帖子本身就是积累的过程,还有很多 发帖太累了,不会复制粘贴啊只能复制文字  可能是我不会 没办法就这断断续续搞了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维修量真是惊人啊!不得了呢

有几个是早就写好的  这里只不过集合起来了 而且是修了不止一两个 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量好大啊,生意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 技术真牛 秒杀的很多 还有记录的好习惯,看来以后我们也要随时记录

看似秒杀  背后都是泪

网友R:
我想问楼主干这行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想问楼主干这行多久了

怎么说呢 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是个业余选手   去年年底进修了一下  至于在哪里就不说了 有广告嫌疑  总之是下了苦工

网友S:
楼主是慢慢收集起来的吧!一次性的话量有点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S:
楼主是慢慢收集起来的吧!一次性的话量有点大

只收集 个人觉得有用的  量很一般  月平均八九十  一百台         积攒了一共有  120个左右 想写就写

网友:
楼主是慢慢收集起来的吧!这个习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收集 个人觉得有用的  量很一般  月平均八九十  一百台         积攒了一共有  120个左右 想写就写

我一般只收集特殊故障,也没拍过照,就是做做笔记

网友T:
新手请教楼主换显存风枪的温度是调的多少啊

网友:
你那的维修量还挺大啊,跟你混了

网友:
饼哥  爱死你了  一个顶十个

网友:
这个量可以了啊

网友U:
楼主修的也太迅速了吧,修到这种地步,恐怕不是一年两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修的也太迅速了吧,修到这种地步,恐怕不是一年两年吧?

不要误解 这不是一两天修的   每天也就是 少则两三个 多则七八个  再多就要请徒弟拆装机了

网友V:
我新手就是有点疑问请教下 显存换掉是要看型号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V:
我新手就是有点疑问请教下 显存换掉是要看型号吗?

原型号更换  没有原型号就看图纸 显卡显存配置  一般由几个电阻构成 不同的配置方案可以用不同厂家的显存 和大小等

网友V:
引用 网友H:
原型号更换  没有原型号就看图纸 显卡显存配置  一般由几个电阻构成 不同的配置方案可以用不同厂家的显存 ...

恩 谢谢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V:
恩 谢谢了  呵呵

不用谢 大家看帖就互相学习的

网友:
好是羡慕楼主的技术,另外也嫉妒这维修量!收藏了!

网友:
  冰冻三次 非一日之寒啊 羡慕

网友:
小白收藏了学习学习谢谢楼主给大家这么多参考资料

网友:
这维修量    实在是太好生意啦

网友:
莫非楼主是江湖人称的:秒哥,这技术。。。

网友:
看了帖子,真感觉楼主不是在修电脑,更像是捡钱。。。佩服其技术呀

网友:
这是一天的量吗?额的神呢,如果是的话  你一定会累趴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新手请教楼主换显存风枪的温度是调的多少啊

这个和平时焊接芯片是一样的  温度高就距离远一点 温度低就距离近一点 风量适中 具体要看板子  有些时间长了就变形等等   总之要学会灵活运用

网友:
一天能修七八个,那也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和平时焊接芯片是一样的  温度高就距离远一点 温度低就距离近一点 风量适中 具体要看板子  有些时间 ...

哦,谢谢楼主的指点

网友:
楼主,经验非常丰富哇,理论实践都非常厉害哇。
店里生意也没的说!
细心感谢楼主分享,小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可以学习

网友:
一个月维修量这么大啊,看来楼主还不满足哦

网友W:
楼主修的这些机子我基本上能修出来一半以上吧~~有些我也就搞不定了~~像华硕的~~我就不太会修啊~呵呵没点位没图纸的~~~不好搞~~还在努力的学习中啊

网友:
这修机子的数量惊人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W:
楼主修的这些机子我基本上能修出来一半以上吧~~有些我也就搞不定了~~像华硕的~~我就不太会修啊~呵 ...

都一样  这个没有会不会 只有钻不钻   会修不等于就能统统修好  不会修也能修好一半以上   就是一句话   不同的板子不同的思路 灵活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一样  这个没有会不会 只有钻不钻   会修不等于就能统统修好  不会修也能修好一半以上   就是一句话    ...

呵呵~~是的~~~说的很对哦~~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新手就是有点疑问请教下 显存换掉是要看型号吗?

谁给分析一下这是几修的戴尔1545,此时我只想说两个字 (XX) 请看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629-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这个里面有关于 显存配置的 自己看一下就行

网友X:
修的像写的那么行云流水那楼主一个月要挣多少钱啊

网友:
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
学习了   看来我要努力了

网友:
问题多哦!麻烦

网友:
  日积月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修的像写的那么行云流水那楼主一个月要挣多少钱啊

都是苦累活  月100台  同行的站了百分之九十  平均价格140就算不错了  这才一万四 除去 房租水电费  工资 你算算

网友:
楼主的维修量很强大

网友Y:
看着简单 练成这样的水平 至少**年的经验了

网友:
谢谢!我也好好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Y:
看着简单 练成这样的水平 至少**年的经验了

呵呵  这些没啥  去年年底学的  找个地方锻炼一下  你很容易做到

网友:
看楼主的贴子就知道楼主技术很强,我要什么时候能到这水平就好了,没有这么多板子修呀

网友:
努力地像楼主一样牛的路上的  飘过

网友:
zan赞一个,这技术如果有量还是能转钱的。

网友:
描述的真不错。易懂

网友:
楼主技术犀利,应该啃过不少硬骨头,必须赞

网友Z:
      生意惨淡  没心思研究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生意惨淡  没心思研究技术了

开玩笑呢吧  惨淡的时候正好研究技术 才能做到忙的时候统统秒杀之  何乐不为

网友:
楼主怎么可以这么纽币,大神般的存在啊

网友:
这个真的没的说啊、、叼炸天啊

网友:
东西很好,谢谢!

网友AA:
这是多长时间才总结出来的  还有你这个第6个 是咋回事做了手脚还是出厂时多装了一颗电阻 电阻坏了 出厂时要是多加的话 顾客咋用的 你啥也没修 不懂

网友:
这样的帖子看着真起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是多长时间才总结出来的  还有你这个第6个 是咋回事做了手脚还是出厂时多装了一颗电阻 电阻坏了 出厂时要 ...

哈哈不是已经说了拆了就好了吗,  那是显卡晶振谐振电容的位置  晶振没用料 时钟直接来自桥,应该是限制幅度的  因为这机器修的不少 在修同型号的板的时候做过实验  这个电阻有没有无所谓 都能正常亮机  不过案例中的确实是拆掉就好了    所以才猜测是上家做BGA掉件然后 不小心用错电阻,

网友:
技术太好了,以后还要多向你请教,

网友:
我是初学维修,怎么样才能快点学好维修主板,请多多指教。

网友:
帖子不错,简单易懂,维修量也大啊

网友AB:
,的确,我都想去你那混了,第一次看到不是加精比加精更牛B的贴子

网友:
不错了!http://url.cn/XDLsfS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的确,我都想去你那混了,第一次看到不是加精比加精更牛B的贴子

大哥  这个早就加精   并且是被编辑采用 移动到了首页  所以看不到精华   但是有个章      编辑采用

网友:
高人一位!致敬!

网友:
吃透理论 日理万机

网友:
量也可以造出高手啊,这量楼主油水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