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小

楼主(2014-12-06):
一客户拿来一个宏碁台式品牌主机,说听歌,看电影声音太小,就重装下声卡驱动,还是一样,重装系统也一样,声音小的像哼哼一样,求大神帮忙

网友:
继续重装驱动

网友:
不行就换个独立的吧

网友:
一般台式机主板声卡输出功率是有限的,用耳麦听声音都不会很大,要外接功放才行。不知道你是在什么状态下听到声音小的?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试呗。。。。

网友A:
声间小不失真就行!一般都是声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到官网去下声卡驱动试试!!不行就外置声卡!!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是主板的声卡接口氧化了,我刮了几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间小不失真就行!一般都是声卡驱动的问题。

换了N个驱动,包括官网的,声音依然小

网友:
芯片  偶合电容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