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10

楼主(2014-12-06):
机器拿来是做系统到解压的时候就掉电重起。从网上看了一下说是有通病贴片管子坏了试着换了一下还是一样。用手摸了一下和他相连的U71很烫试着换了一下开机好了。这个机器有这样的问题最最好是吧U70和U71同时换了

网友:
真行,一句话就解决了

网友:
发帖确实简单
不过这个问题确实是通病!

网友:
U70和U71都是起什么作用的?没有图纸说明一下作用也行啊。

网友:
没有图纸也不知道u70干什么用的

网友:
U70 71就是CPU供电的上下管。

网友:
哎,明显跟不上楼主的脚步,天书呀

网友:
附上图纸就好了

网友(2015-01-05):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U71没有发烫,就MOS管跟电容发烫现在,准备定芯片回来试试(这个板的MOS管板上面标的第一脚不对,还好被我注意到了,要不然就一缕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