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怎么改win10

楼主(2014-12-06):
win7怎么改win10

网友A:
win8用明白了吗,太前卫了

网友:
去百度一下,OK

网友:
先把WIN7全整明白了!为什么有的机器连WIN7都不好装?

网友B(2016-06-15):
我也没装过win10,有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装过win10,有人指点一下吗

和做win7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8用明白了吗,太前卫了

因为我们店里卖笔记本都是win10 的系统,微软送了一个升级系统的工具,是要在系统下才能升级系统

网友:
我们店里就是直接用升级系统的工具在系统下就直接升级的

网友(2016-07-31):
W10好像不用改BIOS的

网友:
win7和win10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