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31JG rev:2.0

楼主(2014-12-06):
解决不显,掉电,风扇狂转,最主要的是网卡叹号!绝对OK,得到这BIOS太不容易了,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哈!

华硕U31JG 2.0 拆OK.rar

网友A:
已验证 网卡不 感叹号。但是风扇还是长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验证 网卡不 感叹号。但是风扇还是长转

那肯定是你板子问题了,我亲自试过好几片呢,都没有问题才传上来的

网友A:
我板子没问题 。。。这个BIOS 就是这样的 。需要刷好及个才能行 。。。。不过风扇长转 我把他改了就行了 。。。至于虚拟温度 。。不管他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板子没问题 。。。这个BIOS 就是这样的 。需要刷好及个才能行 。。。。不过风扇长转 我把他改了就行了 。 ...

就是··这个板子太蛋疼了,我两片板修好后都是网络感叹号!最后刷这个BIOS才好的,这板子太折腾人了!

网友B(2015-01-30):
这个机器问题确实太多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问题确实太多了,郁闷

是啊,不还得好好修啊!

网友:
希望可以以

网友:
可以以吗。.....

网友:
必须的,肯定可以啊

网友(2015-03-11):
我这台一直掉电自己又开启 有掉电  没显示刷个试试

网友(2015-04-15):
反复掉电重启可以吗

网友:
你可以刷试试,毕竟BIOS不是万能的,这个板裸板不装电池会开机掉电反复几次才会显示的!

网友(2017-12-29):
做个记号,下次碰到好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长知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8-04-24):
遇到一台,一样的机型,进系统才掉电,刷了两BIOS都不行,把进安全模式不掉电,屏独显一样民,屏集显驱动不掉电了,不知是不是BIOS问题,折痛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