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CQ45不显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2-06):
  同行送来一台CQ45 不显示版号LA-4102P 独显的。电流到了0.8一次跳变波形,再没有了,估计显卡有问题 加焊之还一样,邪门了。就刷了个BIOS 这次开机显示了电流到了1.5就显示 装机测试,发现进WIN7界面 死机 ,而在DOS下 选菜单没事。怀疑南桥的问题,因为南桥附近有腐蚀。加焊了不亮机了电流到了0.7-0.8 没波波马上掉电。在触发 到了0.03不开机了,在加焊了一次 还一样,那就换南桥把 ,找了2个桥一个IBM 的那个字迹不清了是HBM 的 没细看,就把HBM 上了,结果一开机电流自动到0.16不对,用酒精擦了擦 晕乎HBM ,再换了IBM的 ,一切顺利,所以发此贴就是要细心的,不耽误功夫还不引起别的毛病。唉一个人太忙了!

网友:
楼主怀疑南桥就是因为南桥附近有腐蚀吗?进WIN7界面 死机 ,而在DOS正常,一般认为是显卡。

网友:
换了南桥 就好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个机器,换了显卡也不行,后来加焊了南桥,就可以了。还刷过HP1000的bios与显卡不匹配会蓝屏,然后还原了bios。

网友:
楼主基本功很厉害

网友:
..............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