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K42 MOS管通病要换哪种管子?

楼主(2014-12-06):
还换原来的行吗,这位兄弟说的贴片管 是哪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1967-1-1.html

网友A:
个人认为换原来的肯定行!机器不是用过一段时间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换原来的肯定行!机器不是用过一段时间了吗?

没,今天送过来的。不知道换哪种好  不行还是换原来的算了

网友:
只要在料板上找CPU供电的MOS都可以吧

网友:
..................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随便上。坏也没那么快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