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12-06):
用一段时间就不显示绿光变橙光,用的时间与天气温度有关系
不显示

网友:
出现故障时用酒精棉冷却怀疑的芯片。观察有改善的表明散热不好。

网友:
绿光变橙光?是不是没信号了?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先加焊主芯片,然后还不行,把 DDC存储器清空。

网友:
更换驱动板

网友:
重点查一下同步检测电 路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哎 这有点麻烦 那地方都可能不稳定

网友:
检查开关按键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用一段时间后这地方就发热,对元器件周边有变色的地方重点加焊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用一段时间就不显示绿光变橙光"
中间少打了一个逗号。

网友:
颜色不对了

网友:
驱动板虚焊,引起元器件接触不良,引起的发热。

网友:
先打开看看,说不定有惊喜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