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四代i5,HM8的桥,显示后反复重启!

楼主(2014-12-06):
这个机器是摔过的,拆机后发现主板没有伤痕,测阻值没有短路的,上电后待机也正常 按开关也正常触发,电流直接上到1.05,直接量机, 但是接着就重启了,电流却在1.05左右,然后上到1。1几在显示,然后在重启,就这么反复不断!

网友:
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bios设置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谢谢大哥,搞定

网友:
BIOS 里启动项改了,硬盘第一启动,不设置网卡启动 第一启动项设置成internal HDD

网友:
是模式问题啊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情况??分享一下!!

网友:
摔过的机器担心bga焊盘也有问题了

网友:
yib一般都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哎   送钱的机器啊   要是维修都能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多好啊,以后出现问题首先要翻译一下英语的意思,明白意思了你就啥都懂了

网友:
刚看图片还想建议楼主刷BIOS呢!没想到是设置问题。

网友:
把BIOS里面的启动项设置一下

网友:
4代的机子以后就开始修喽

网友:
楼主遇财神了吧,送钱阿

网友:
光板测会不会呢

网友:
看来学英语也是有用处的,初中没白上……

网友:
学英语是有好处的 大家加油

网友:
我列个去,摔能摔出模式出错,不太能把

网友:
可能是\BIOS电池放电了

网友:
是改模式搞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