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Z08B保护二极管

楼主(2014-12-06):
7Z08B保护二极管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A:
保护二极管应该不用上吧

网友B:
这个可以不装,也可以在显卡或者液晶上面找找看

网友C:
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没有可不装。

网友:
不好找哦

网友D:
装不装没多大影响!!有的话还是装个吧!!

网友E:
没有的话可以不装 但是最好装个

网友:
集显不显 短接亮机 怕静电或电位差过来直接损坏北桥

网友F:
学习了。淘宝上有,拍个。

网友G:
只是起到一个保护VGA   有的话还是装个上去,

网友H:
我有时候拆了就不装回去的,没影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时候拆了就不装回去的,没影响开机的。

不装还真不行跑线进这个保护二极管里面

网友I:
不装试试,能用不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装试试,能用不算了

试过了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只是起到一个保护VGA   有的话还是装个上去,

这个我在料板上找了很久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淘宝上有,拍个。

淘宝买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二极管应该不用上吧

此板电路有点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的话可以不装 但是最好装个

有两个是行场信号上的

网友:
是啊 翻箱倒柜都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没有可不装。

并联在上面可以不装可这个板子他是串联在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不装,也可以在显卡或者液晶上面找找看

找到的都是三极管和门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二极管应该不用上吧

行信号是经过这个东西不装就断路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不装没多大影响!!有的话还是装个吧!!

不装就会缺失行同步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个我在料板上找了很久没有

实在是没有就算了。个人建议,装上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实在是没有就算了。个人建议,装上去

必须装 不装就没有行同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必须装 不装就没有行同步信号

你试过了??

网友:
不应该吧,它只是起到保护作用吧

网友:
行同步经过它

网友B:
这个就是一个门电路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一个门电路来的

多谢 收下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一个门电路来的

恩 就是他 怪不得怎么量都量不出二极管体制

网友:
引用 网友J:
恩 就是他 怪不得怎么量都量不出二极管体制

现在我直接用一个电感把输入和输出连起来了 感觉再坏就直接坏桥

网友K:
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没有可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K:
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没有可不装.

之前说它是个保护二级管是错误的 它是一个门电路 不装信号就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