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41V-US 到PE WINDOWS 滚动条黑屏 死机

楼主(2014-12-06):
论坛里看到其他型号的板子 也是这个问题。摸了半天没有发现故障到底出在哪?还请老师们帮帮小弟看看

网友:
内存换了试试!!

网友:
内存 CPU 电源 都换过

网友:
南、北桥加焊试试。另外多换几个版本的PE试试。

网友A:
首先多换几个PE系统试试,再就内存,CPU,北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多换几个PE系统试试,再就内存,CPU,北桥,南桥。

南 北桥 加焊过。IO 换过。故障依然

网友B:
我修过这样的板子,不上硬盘可以进PE, 上了硬盘进系统卡死,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这样的板子,不上硬盘可以进PE, 上了硬盘进系统卡死,换个硬盘试试,

没有上硬盘

网友B:
那就是CPU温度高了导致卡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CPU温度高了导致卡死

你太有才了。我很无语

网友:
换桥啊啊换桥

网友:
有时候BIOS有问题也会导致此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太有才了。我很无语

我艹,你不知道CPU温度高了会导致卡死吗?傻? ,叫我们回答你的问题,还这个态度,  慢慢灌水吧, 小小白 ,

网友:
这个,你先把软故障问题排除了,再找不用修的故障,然后再问是不是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刷BIOS  干外设 干桥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供电滤波不良。我碰见过桥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D:
我觉得是外设导致的。遇到过网卡导致。 到BIOS一个个屏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外设导致的。遇到过网卡导致。 到BIOS一个个屏蔽试试

是啊我也这样觉得,滚动条黑屏死机的,如果是技嘉的话BIOS,外设,还有南桥都会引起的,忘了是那一款了就是换北桥的电容也好过的,翔升的话遇到不是很多这种问题,总体思路应该还是BIOS,外设,还有看看电容有没有滤波不良的啊,还有看看有没有氧化不良掉件之类的

网友:
检查供电,尤其死机的时候。。最后就桥了。。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不是系编本身,或者硬盘的故障,然后再能确定是不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
南桥啊  cpu  内存  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