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41V-US 到PE WINDOWS 滚动条黑屏 死机 [

楼主(2014-12-06):
忘记上图片了..现在补上

网友:
论坛里看到其他型号的板子 也是这个问题。摸了半天没有发现故障到底出在哪?还请老师们帮帮小弟看看

网友A:
首先你应多换几个PE系统试试!硬件方面主要是内存,CPU,北桥,南桥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应多换几个PE系统试试!硬件方面主要是内存,CPU,北桥,南桥等。

换了。我还几个U盘都试过了。U盘都正常 天天都要装系统用的

网友:
看供电稳定不,还有内存,CPU,北桥,南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