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的led显示器背光问题大家都是怎样检测与维修的

楼主(2014-12-06):
相比较led  lcd显示器维修检测要容易多了  lcd灯管接口比led的简单  代换高压板也很方便 led的升压条代换受限于灯条接口不好找一样定义接口的升压条 而且led的灯条维修要拆屏 有的灯条和屏金属架用胶粘起来的很不好拆 不知道大家现在遇到的led背光问题多不多

网友A:
LED的相对比LCD的灯条不易坏,换的机遇少!升压板也只是将12V的升至2、30伏的样子,虽比高压板坏的少但确实有坏的,这将是我们赚钱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的相对比LCD的灯条不易坏,换的机遇少!升压板也只是将12V的升至2、30伏的样子,虽比高压板坏的少但确实 ...

len灯条虽然坏的比较少 但是坏了比较难修 比较常见的就是接口虚焊 灯珠坏 灯条线路开路 弄起来感觉比灯管难 而且价格也会换灯管差不多    目前还没有代换过led升压板  通用升压板好多led屏不支持

网友:
把升压板和LED灯条同时换了不就可以了,

网友:
LED我们这边都修的比较少

网友:
led修得太少了 灯条一般都没得坏的 一般升压板坏得多 找接口定义一样的换就行了

网友:
LED的感觉还好修吧,电路比LCD的简单、

网友:
1首先判断是背光系统故障,还是主板开启信号没有过来。  2.如果背光系统可用替换 来排除是灯管(LED)故障,还是驱动电 路故障。  如果是驱动电路故障,只有查芯片的PDF, 来进行检测。如果是LED或灯管坏,直接更换 即可。

网友:
有点LED 电压60几V 的

网友:
LED灯条比较耐用,很少换。

网友:
基本上是带换 来排除故障 我修液晶

网友:
灯和灯条很少坏,升压或降压板常坏的多。直接换上接口和定义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LED基本不坏,而LCD因使命寿命相对弱,而且耗电,各有利弊

网友:
aaaaa.再加个驱动

网友:
升压电路坏的多

网友:
一样修 就是坏的少了

网友:
接口和定义一样的就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