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开机白屏

楼主(2014-12-06):
华硕本开机白屏 按一下开机键就关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量一下LCDVCC什么的信号都正不正常啊

网友:
正常啊。郁闷了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
你换过屏了吧。屏线接口的电压量一下吧

网友:
客户吧     还是送修吧

网友:
电路出问题了,送修。自己摆弄小心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