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9A与6269B是不是可以通用呢

楼主(2014-12-06):
两个芯片引脚定义是一样的,有个ISL6269A发烫,换了个ISL6269B,但是触发立马掉电,跟这个应该没关关系吧

网友A:
为楼主找到了 6269A与626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楼主找到了 6269A与6269~~

你的是6269 和6269A
楼主问的 是6269B 和6269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6269 和6269A
楼主问的 是6269B 和6269A

哦哦~ 看错了,少看了一个“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