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神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4-12-06):
今天接到一台AOC e2043f  LED显示器,开机灯正常显示,背光有图像出来,就是没有灯光,拆机后发现屏灯接口有12V供电,大神修过的进来指点下

网友:
升压电路问题啊,这情况。

网友:
换个LED升压板

网友:
换个升压板试试

网友:
多半BIOS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

网友:
LED driver or LED strip

网友:
e2043f AOC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e2043f AOC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part1.rar

e2043f AOC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part2.rar

网友:
找个通用板换上试试

网友:
我相信你可以的 修好告诉我什么问题

网友:
神压板检查检查

网友:
没有升起来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