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3T-ES3G主板无复位6334的10不知道连哪求助

楼主(2014-12-06):
如题,技嘉主板GA-P43T-ES3G主板无复位,内存、CPU电压、总线、桥供电都正常,时钟供电正常,但是时钟的CK_PWROK为0,追查回来,发现没有VRM_PWRGD,这电压由两个三极管Q55、Q60控制,Q60  B极由VR_RDY发出,而CR_RDY从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334的36脚出来,查了下资料这个输出

受10 、11脚控制。现在11脚DAC有1.2V,10脚IMON由一个信号IOUT送过来,现在测这个脚电压为0V,查找整个图没发现这个电压在哪,跑线翻过底板后过大概一条线又翻回来,回下面的时候旁边有很多电阻电容,也画有线就不知道往哪走了,所以请问大家有谁知道这个信号的来源,谢谢!

网友:
图都有了,直接查IOUT在哪不就行了

网友:
图上就只有这个地方标有这个,其他地方没有标识,谢谢!!

网友:
10脚是电流监测,其他可能是没有接电路的。

网友:
33脚应该是开启脚

网友:
他的开启条件应该是32脚、33脚高电平开启。

网友:
监测电流??那也得有来源吧!!不过可以考虑其他的开启条件先!!

网友:
此板开始是触发3秒左右掉电过一会又自动触发,接着就无限循环这动作了,在内存下面有个324的5脚由2.5V经过64.3K和59K电阻分压,接一电容进324的5脚。这个电容短路了,把它拿掉后不掉掉了,但无复位,追回来就是这里没电压,ISL6334 的11脚有1.1V  32  33脚都电压,具体不记得多少了,比11脚高。

网友:
比较同意6楼的说法,看这个办法再试试呢

网友:
为什么VR RDY 受控于10,11脚 ,我查了定义 没说啊。请教下。 谢谢  如何看出来的

网友:
我自己理解的ISL6334   BDF对这引脚的说明,不知道对不对。不过没事了,是U问题,换个U可以了,这几天牙痛没上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