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摔后黑屏无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4-12-06):
求解啊。在电脑包里摔的

补充内容 (2014-12-7 23:04):
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检测后PANEL_BKEN无电压,屏幕无图像,开手电照也无图像,屏幕LCDVCC也无电压。强制点亮屏幕则黑屏无图像

网友:
开机电流多少?

网友:
内存条可能松了

网友:
重新插一下内存条吧

网友:
怎么说呢,值得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
你这说的有点笼统啊        重插内存试下,,不行就拆机咯

网友A:
客户吗 ?
建议送到专业地点检修

网友:
估计屏摔坏了

网友:
不是专业人员吧,还是送修的好

网友B:
不是这行的,内存插拔后无果的话,只能送修,如果你还想用的话。

网友C:
送到专业地方修吧,摔的机器一下子也不能说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送到专业地方修吧,摔的机器一下子也不能说哪里坏了

PANEL_BKEN无电压,屏幕无图像,开手电照也无图像,屏幕LCDVCC也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行的,内存插拔后无果的话,只能送修,如果你还想用的话。

PANEL_BKEN无电压,屏幕无图像,开手电照也无图像,屏幕LCDVCC也无电压。

网友: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吗 ?
建议送到专业地点检修

我修家电的,没修过笔记本主板

网友:
再摔一次还原之前的状态

网友:
显卡故障,可能摔脱焊,也可能显卡芯片坏了,加焊无果的话就换显卡了!

网友:
要是插内存条不行,还是送到专业店里更好。

网友:
显卡摔掉点了 百分之90的可能性

网友:
屏线和主板接口处 是否有屏供电(屏线是否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