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L2061WD无信号的维修

楼主(2014-12-06):
今天接一显示器,联想L2061WD无信号,机主说前两天打雷将主机都打坏了.
开机显先联想"lenovo"logo 接vga提示无信号.
拆开机子,电源板有电击痕迹,检测电压正常
后来将驱动板上的两个六脚元件就是E101和E102焊掉,上机测试OK.

网友A:
楼主幸运,拆了就好了!你那儿是哪儿呀?现在还打雷呀?

网友:
VGA口短路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幸运,拆了就好了!你那儿是哪儿呀?现在还打雷呀?

前几天下雨打过雷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