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掉电掉电还是掉电

楼主(2014-12-06):
宏碁E1-471G(板号为:dazqsamb6E0 rev:E的独显,显存四颗)为什么掉电这么奇葩!都是亮机就掉电,一看见网卡启动那个画面就掉电,可以再触发!
示波器打所有电感的电压都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双通示波器对比,都是slp_s3#先掉!比对 的信号有(所有电感的电压,HWPG、rsmrst、rtc电路、温控、
pwrok、drampwrok、ECpwrok、pltrst、25M时钟等)都是slp_s3#先掉,为什么为什么???好机备份的程序刷了!不行,桥 换新的EC换新的,还是掉。
去掉独显供电,用集显,还是掉电,都是一亮网卡启动那画面就掉,有没有人修过这种板的啊?是什么神马问题??有宏碁售后的兄弟不?麻烦说下,现在
我现在就是怀疑程序了!!cpu供电芯片也换新的了,也加了电容,示波器也对比信号了,还是没有抓出问题,欢迎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掉电本来就不好修,           祝楼主好运吧

网友:
网卡去掉还掉吗

hyy

网友A:
售后压根也不修的,换下来的主板也是返厂家搞,我们这里什么资料都没有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售后压根也不修的,换下来的主板也是返厂家搞,我们这里什么资料都没有

别打击我啊,平芳!应该有在宏碁修的兄弟的吧

网友B:
这不是网卡吧!有些候到logo也掉的,只是多数情况是到网卡启动这个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网卡吧!有些候到logo也掉的,只是多数情况是到网卡启动这个界面

如果没去掉倒是可以去掉试试看嘛。 LOGO也掉 可是你都换过显卡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C:
网卡启动画面是哪个画面?上个图看看。BIOS里掉吗。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启动画面是哪个画面?上个图看看。BIOS里掉吗。

bios里也掉

网友:
楼主的好了没有?  俺也碰到一个。 有时多开几次就能进系统。  进入后怎么用都正常。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进PE掉不  试试

网友:
掉电确实是个大麻烦啊

网友:
E1机器不好搞

网友:
死机南平 掉电都是维修者难得搞的问题

网友:
广达的 HWPG信号很容易引起掉电,这信号在查查吧

网友:
掉电肯定有问题,不是少电压就是微短

网友:
前段时间修到一个掉电的机器是cpu坏了,,楼主也可以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掉电的原因千千万,从上电时序一步一步的检查看看有没有收获。。。建议检查+15v和其转换出来的s0和s5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刷BIOS呗   试试应该差不多

网友:
不好弄了 慢慢一个个换过来

网友:
应该有芯片坏了,查一下

网友:
这款机子好像我记得是刷bios可以修好

网友(2015-01-06):
LZ修好了吗?我也碰到一台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s3先关   桥io都换过

网友D:
电容问题吧   我这里有好多e1-472 独立的 全新主板就是电容坏了   qq344510502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问题吧   我这里有好多e1-472 独立的 全新主板就是电容坏了   qq344510502

你具体点吗?哪里电容出问题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