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谁能帮我看看三星S24A350H一个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4-12-06):
有个三星的S245A350H,HDMI接口和DSUB接口的。下图,在主控芯片和rom芯片旁边有个小八脚的贴片芯片。由于被上家拆走,看不到型号,谁可以给个型号?

网友:
你自己把它标志出来,,,,另外你的图也不清楚

网友A:
那个件就得找料板拆!应该是电源芯片,买就犯不上了!

网友:
主控,最大的芯片。主控右边有两个八脚芯片。一个是rom芯片,型号是w25x40。我要找的是另外的那个八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件就得找料板拆!应该是电源芯片,买就犯不上了!

嗯,问题就是没有型号。就算买也是要买回来啊。不知道型号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