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海尔17lcd显示器开机画面抖动

楼主(2014-12-06):
一台海尔17lcd显示器开机画面抖动,住5-10分钟后减轻,换驱动板故障依旧,外置适配器在别的显示器上正常,不知故障出在哪,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屏电路升压芯片有问题!先找块屏代换下!确定屏的事儿再找废的一样的屏电路拆件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