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更换方法及心得

楼主(2014-12-06):
连续两天修到自动掉电的机器,一台HP2230S一台东芝L205都是背后NEC导致的相信很多老鸟都知道的,不过提起更换NEC电容我发现网上不少同行因为更换NEC电容导致电脑不能点亮,我把我更换NEC电容的自身感受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以前我也不敢更换NEC电容因为一是遇到的这种机器少没有多少锻炼的机会二是很多同行因为更换这个电容出现问题所以一直比较谨慎。直到这次遇到两台同样故障的电脑绝对冒险一试。

首先是如何去掉NEC大电容,有的朋友用风枪有的用烙铁更有用BGA的,其实这个NEC电容中间部分是中空的用尖嘴钳用力一捅便 可将电容捅烂然后把残渣慢慢去除便可。去除NEC电容后开始把6个330的电容装在主板上。去掉NEC的主板上 有2个正极2个接地,每个正极可以装上3个330的电容。6个330的电容安装有讲究,一排装3个,装2排,这里一定要注意两排330的电容一定是屁股对着屁股也就是负极对着负极安装。安装好之后要把几个电容的负极串联起来,有的朋友使用飞线的方法把几个电容串联这种方法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在6个电容的负极缝隙间灌满锡,用锡把6个电容串联接地千万不要用飞线连接。

这里提醒一下,还有一些朋友不把NEC去掉直接并联几个电容上去,这种方法稳定性不高可能会返修。

以上是我的一些心得,不足之处希望大家谅解!

固镇县笔记本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网友:
哥们的做法是顶呱呱滴。

网友A:
可惜有了最后一句就变成枪文了

网友:
我一班没去直接加上去两三个

网友B:
还要告诉你负极的电容一定接地要不然白修

网友:
nec大电容没去过 都是在边上补两个

网友:
灌满锡会接触不良,最好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有了最后一句就变成枪文了

目的是为了和同行交流经验留下个通讯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告诉你负极的电容一定接地要不然白修

更要告诉大家烙铁的电源一定要开不然根本不能焊

网友:
r换个电容这大讲究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4个,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C:
虽然也听别人说过 ,但是说的这么详细的很少,所以很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D:
不会有换电容用BGA的吧   好像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
2个330就行,多了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也听别人说过 ,但是说的这么详细的很少,所以很感谢楼主,学习了。。。。

我也是连续遇到2台练出来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有换电容用BGA的吧   好像都是这样弄的

有啊,以前跟我师父学的时候,有一客户特抠。我师父就说cpu底座下的芯片坏了,需要更换。然后正儿八经的上BGA换上新的大电容。收了多少钱就忘了。

网友:
跟我的方法基本一样,没因为焊接问题返修的,我一般都是用4个,楼主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没试过这样换,下次可以尝试下

网友:
小白还没有碰到过,谢谢楼主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飞线的不管用